为何电机运行频率不能达到设定频率?

楼主(2006-03-04):
我公司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140V,频率50Hz,额定电流2.3A,运行频率范围:60Hz-140Hz.厂家在其变频器设置主要参数时,最高频率设了150Hz,基本频率设为75Hz,最高电压设了380V,加速时间为30秒.我在用别的变频器带检修后的电机时,运行频率设了80Hz,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启动电流高达7.8A.随后停止了变频器改设了别的参数.参数如下:最高频率设了150Hz,基本频率设为136Hz,最高电压设了380V,其它参数没有变.启动后,电流最大时只有3.2A,但是运行频率始终没有达到80Hz,显示补偿后频率为70Hz.请老师指教!

网友A(2008-11-22):
基本运行频率会影响电机的出力吗?
设大了以后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