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楼主(2006-03-04):
西门子LOGO!
自动化最方便的小型PLC.

网友A(2007-06-30):
LOGO几多錢一台

网友B:
显示屏上电一会儿变暗,之后无光,是什么故障.

网友C:
显示屏上电一会儿变暗,之后无光,是背光灯(几个小发光二极管)关闭了,触摸键盘,可点亮背光灯。都是这样,不算什么故障。 暗淡无光,低档。

网友B:
触摸键盘也不亮.白天也看不见字.要停电一会儿,重新上电,然后又亮一下子.

网友A:
請問西門子LOGO-230RC几多錢一台

网友D:
600--700吧.如果你买的多的话,应该能把价降下来

网友E:
编程时可以设定背光一直亮着,不过就是不知道那几个小灯泡能坚持多长时间.呵呵

网友F:
logo除了可以在机编程和触点输出电流大,其他的优势好像不大

也行是我个人的偏见,没有梯形图容易读懂
与电脑联机不方便,电缆还需要买

网友A:
香港買要7百多元

网友A:
logo有梯形图編程的

网友G:
有没有谁做过logo!模拟量的编程
例如:有个压差变送器量程0-2000pa要设定三个档
500-1200-1800
在这两端范围内和三个点分别执行不同的作用,我知道在LOGO!模拟量应变成0-1000,手册里面也有两个模拟量的比较,没有模拟量与常量的比较,那位能否提供程序例子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万控器的模拟量输入是10位精度的0-10V输入,转为整数是0-1024,通过比例增益模块可以转为0-2000,将比例增益输出的这个信号连接比较器模块,比较器模块的另一输入端连上整数模块,将整数模块设为你想要的门槛值,再将比较器模块设为等于,这样当检测的压力值与整数模块设定的门槛值相等时,比较器模块的输出就会产生高电平去控制你的设备. dazhichu@yahoo.com.cn

网友E:
给你考张图看看,就是这么个意思,也可以设定数值在某一区间内输出动作。看不见图就多等一会,网站的要审一下图,所以会有些滞后。

网友H(2008-01-18):
好像500多.具体说不好了.

网友I:
这种逻辑控制器ABB和其它公司都有,而且国产的也早就出来了!

网友J(2008-03-20):
西门子LOGO!大量现货  QQ 315003424   0755-26639568

网友K(2009-02-21):
对:张智勇 关于logo除了可以在机编程和触点输出电流大,其他的优势好像不大

也行是我个人的偏见,没有梯形图容易读懂
与电脑联机不方便,电缆还需要买
内容的回复:

我一向都是直接在上面编,不需要梯形图的!

网友L:
我有6台LOGO  350元/个  13391293203  QQ17500172

网友M:
LOGO很便宜,小的几百块钱一个

网友N(2009-06-15):
引用 网友L:
我有6台LOGO  350元/个  13391293203  QQ17500172

是哪种型号,带显示的吗?

网友O:
国产LOGO,下面是软件截图,可以尝试用用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P:
请问各位怎样设置LOGO面版显示时间的?即像钟一样显示日期时间。

网友N(2009-07-22):
下载个说明,一看就会。

网友Q:
工控淘宝店

http://shop35264893.taobao.com/

网友R(2010-01-01):
求购二手LOGO  有便宜的联系我 QQ304867181注明二手LOGO

网友S(2010-10-30):
大虾们!!!!在LOGO上面怎么编程啊!

网友T(2010-12-10):
引用 网友P:
关于请问各位怎样设置LOGO面版显示时间的?即像钟一样显示日期时间。

先把程序STOP了,然后选SET,再选SET CLOCK,里面就可以设定日期和时间。

网友U(2011-01-24):
请教,用LOGO!编程,两台电机交替运行,开90分钟停30分钟,一台运行另一台备用。第一次用L0GO编程。不知道怎么用交替。

网友V(2011-06-24):
学习了,我正有试用,有好多不太明白的地方

网友W(2011-08-12):
求购西门子PLC ,新旧不限,有的可以联系!QQ,10164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