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挤速机的温控问题!

楼主(2006-03-04):
在工厂有一挤塑机,温控系统是采用的固态继电器,RKCCD901仪表,加热瓦。挤塑机分8段加热,结果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第1段和第2段温度降不下来,但是仪表已输出冷却指示,并且风机确实在吹风,但不知道为什么温度就是下不来?

网友A:
能不能仔细说一下,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几个 加热段.RKCCD901仪表我没有见过,请说一下参数.

网友B:
加热圈的功率太大了吧
导致前一段的温度传过来了
或者感应器没接对
我们也有挤出机  可以电话联系13792821300

网友C:
用钳表在吹冷风时测一下加热电流,若为零是温控表自整定没作好,出现超调或吹风反向或吹风功率太小;不为零,可能固态继电器已粘死,不受控,边冷却边加热

网友D:
测量以下电压,电流是否固态继电器已经坏了一直加热。

网友E:
很可能是一直加热吧.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啊!

网友F:
这样情况应该是加热器和风机同时在工作,我也是这一行业的遇到过同样问题

楼主:
每一段都配有电流表,便于查看加热瓦是否正常工作。仪表已输出冷却指示,加热指示已消失,并且风机确实在吹风。如果一直加热的话,那应该有电流显示啊!

网友G:
如加热,风冷正常,那就可能是机筒和螺杆有摩擦或间隙过大,有摩擦就会发热,间隙大,塑料就不能很好的向前传送,部分会停留在那持续加热,自然机筒外部热量也不能散掉,这样要测量螺杆机筒的尺寸做相应调整或修整.

网友H:
同意WELL11的说法,如果你确认H1和H2温度已停止加热。那就有可能是螺杆和机筒的问题了。你可以先把螺杆和背压降下来看温度有没有降。

网友E:
对,应该是螺杆旋转时因磨擦而产生的热量太大造成的.

网友I:
常见现象,后一温区传导的热量以及螺杆与料的摩擦热量,我们这里有过这种现象,一般是1区,解决办法一般是在该区加循环水辅助冷却,或者加大冷却风扇风流量.

楼主:
这个现象是最近才有的,如果是摩擦,那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挤速机已有14年啦,不知道怎样可以判断是螺杆和机筒的问题?间隙大了,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J:
我是做押出机的
你说的挤塑机应该跟我们的押出机原理一样
你所说的问题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F:
第一段应该是进料区,温度不会高,不然进不了料,第二段是发泡,如温度高,可能1.热电偶的位置在维修后放置不对,2.发泡剂可能有问题3.第三区温度是否太高,(照工艺第二区和第三区温度不会差多少,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在韩国培训时论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