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电机与低压电机的效率哪个高?

楼主(2006-03-04):
为什么250KW以上的电机提倡用高压电机。谢谢

网友A:
我想相同功率时,电压低那麽相应电流要大,电压高时就相应小些,电流小铜线也可选小些,线路损耗也小.

网友B:
两个电机的比较时,看看所具备的条件。

网友C:
我想,还是在耗电方面的考虑吧
列如:500KW的高压(10KV)电机,其转子和定子额定电流相加也不过500A左右。但是如果是500KW的低压(380V)电机,其额定电流大约为800-900A。
  所以,大功率电机都普遍采用高压的。
个人看法,是否正确,请个位高手指正!

楼主:
我在这里问了一下,好象也没有结果.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878_300940_1.htm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6-3-18 18:44:00 发表的内容:
  我想,还是在耗电方面的考虑吧
列如:500KW的高压(10KV)电机,其转子和定子额定电流相加也不过500A左…
--------------------------------------------------------------------------------------------
这个观点不正确!
一楼的朋友说的很正确。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越高电流越小。一台380kw的电机如果用高压供电绕组的额定电流只有46A,比较细一点的线就够用了,如果做成低压的,绕组的线至少也要180MM才够用,这样电机的体积就会很大了。

网友E: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低压的效率比高压的高。

网友F:
大家从电机的损耗方面做个全面的分析吧。

网友G:
由于电机功率大到一定程度,所需要的绕组需要承受大电流而做的特粗,耗铜量大很不经济,这样的电机通常体积也会很大。另外,电机大于200KW对电网的影响也会很大,如果采用直接启动的方式,会影响其他的用电设备。

楼主:
其实高压电机的个头更大.

楼主(2006-04-14):
希望大家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H:
我同意asmarui的意见,一是因为大电流会增加损耗,使得电机的发热增加而不得不提高冷却系统和电缆的级别,电机的效率也会降低.二是启动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对电网造成不利影响.

楼主(2006-06-11):
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还请各位讨论,谢谢

网友I:
由功率表达式可知,相同功率,输入电压越高电流就越低。如果大功率电机采用低压电网供电,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会给电网造成很大负担,同时电流大,造成大量的热损耗,电压降也非常大。如用高压供电,电流就会降低,损耗小。同时高压电网容量大,受冲击就会小。因此。。。。

楼主(2006-08-06):
希望朋友说一下实际应用问题

网友J:
一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K:
实际上就电机本身而言,对相同功率的电机,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所需要的铜线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只是低压的线较粗,高压的线细一些。在功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用低压时电机引线(变压器至电机)电流会非常大,相关的电器(负荷开关、接触器、保护)制造困难,成本增加,所以大功率电机多采用高压。
就效率而言,高压电机本身与低压电机相当,但是从整个系统来看,高压电机系统效率还是要高一些,除开上面提到的引线,最主要的因素是高压电机少一次电压变换的过程,单单就这一项就可以将效率提高大约2个百分点(中国配电变压器的平均损耗为3.16%,最低1.5%),也减少了设备投资。

网友L:
用高压增加无高压设备厂家投资,请指教,

网友M:
我想增加绝缘的投资比低电压增加设备的投资小吧大概

网友N(2017-08-19):
举例100瓦电机

绕组材料相同

低压电机匝数100,电流也就是1A,100V

高压电机匝数1000,电流就是0.1A    1000V

高压电机的电流是低压的0.1倍,所以线径截面也为0.1倍。

但匝数是低压的10倍。

算下来两种电机绕组单位面积的载流量相通,用铜量一样。但高压电机匝数多后,之间间隙也多,所以体积相对偏大。效率方面一个和输出电压与绕组的阻抗有关。还有一方面与微观方面受力方面也有关系,微观方面低压发电机的要比高压受力要小,所以效率更高一些。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哪里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想,还是在耗电方面的考虑吧列如:500KW的高压(10KV)电机,其转子和定子额定电流相加也不过500A左右。但是如果是500KW的低压(380V)电机,其额定电流大约为800-900A。  所以,大功率电机都普遍采用高压的。个人看法,是否正确,请个位高手指正!

这个应该主要是为了考虑输电线路的压降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低压的效率比高压的高。

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O(2018-05-30):
大家从电机的损耗方面做个全面的分析吧

网友P: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高压的效率比压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