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交联生产线的水汽平衡!

楼主(2006-03-04):
水汽平衡控制装置:水位很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仔细解释一下.

楼主:
水汽平衡控制装置:由差压变送器检测水位高低,RKC仪表接收检测信号并且发出信号使伺服电机工作,带动电动调节阀运动。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设65为水位平衡位置,结果上可以到85,下可以到26。按正常情况应该在64-66左右徘徊啊。

网友A:
差压变送器检测水位高低,容器要敞开,且参数有滞后,如果是PID调节,可能I灵敏度太高.

楼主:
容器要敞开,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是PID调节啊。我原来也以为是超调太大,我把P,I调小一些,D调大一些,还是一样啊!

网友A:
差压变送器,容器要敞开,因为测的是压强.关闭D,把I灵敏度调低.

网友B:
蒸汽水压力容器不可能敞开呀 .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我知道是测的压强啊,有人说是因为“差压变送器要做迁移”啊?你认为了?

网友C(2009-06-19):
你的问题我们刚解决,你要是还能看到的话加我QQ,359931936。你注明一下是在这里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