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E型补偿线的问题

楼主(2006-03-04):
原有一热电偶在生产现场不小心弄坏,由于原来的热电偶补偿线有6米长,现在我只有2米长的一个,于是我使用与之配套的补偿导线把它加长,结果仪表显示的温度比实际低80度,且不稳定。请问为什么?

网友A:
正负接对了没有?是不是同一种分度号?接头是否接好了?

网友B:
在接补偿导线时要注意正负极,同分度号,从颜色上能看出来红接红,不能接反了。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
去掉直接用铜导线试试

楼主:
如果接反了,那仪表应该没有数字显示啊!而且我是用的同分度号的。

网友D:
热电偶反接是确实显示不出温度,但是补偿线接反了照样有数字显示的,只是因为倒过来补偿,温度显示会变小很多的。

网友E:
接头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