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5):
我们有一个热裁断的机器
就是一个调压变压器和一根电阻丝组成的  输出电压是25伏左右
我想用一个30伏的变压器和一个大功率的电位器来做 可以吗
我不知道变压器的容量该怎么选择 电位器怎么选择
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呢
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网友A:
你这样做不行的,还没听说过在电力中用电位器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