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串联高压变频致命弱点

楼主(2006-03-05):
最近听说IGBT高压变频,下面揭开它的真实面目
一、该变频器为两电平结构,的对电网污染严重,输入谐波含量严重超标。
二、该变频的损耗非常大(大家千万别看厂家的那个电压表,自己用电压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以6KV为例它的实际输出只有5200V。具体原因大家可以讨论。
三、功率因数超低,实际测量大概0.7左右。
上面三点原因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装上这种高压变频器后对整个系统来说有时可能不但不能节能,可能还会导致浪费。(大家千万别只看那变频器上的电流表)
 希望生产这种变频器的厂家能拿出方案改进他的产品后再投入市场,别再欺骗大家。累人又累己!

网友A:
1,变频器的谐波与功率因数主要与整流侧的组成有关,这与逆变单元的电平关系不大。
2,但是两电平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中谐波含量比三电平和多电平大的多,所以它的谐波污染的是电机侧。
3,由于是高压变频器,所以dv/dt很大,这就意味这一般高压变频电机无法直接使用,必须在变频器输出端添加dv/dt滤波器。
4,由于功率元件的能力关系,功率做不大,在我记忆中佳灵10kv的最大功率不超过3M.
5,IGBT的串并联增加了冷却的难度。
6,佳灵不肯介绍他的串并联技术,我猜测为了确保IGBT的静态和动态平衡特性,是否增加了一些硬件,从而降低了效率,当然添加dv/dt滤波器也会降低效率。
7,产品的好坏是由市场占有率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的技术水平决定,当然每个企业都有其生存的理由,祝福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压变频器路上走稳,走好!还有希望在他的产品介绍中不要再有“世界..."之类的话,做实事,走实路,企业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网友B:
我觉得你们没有说清楚,变频器谐波跟逆变器的电平结构也有很多关系的,你们肯定跟老吴有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