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5):
我们有一个热裁断的机器
就是一个调压变压器和一根电阻丝组成的 输出电压是25伏左右
我想用一个30伏的变压器和一个大功率的电位器来做 可以吗
我不知道变压器的容量该怎么选择 电位器怎么选择
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呢
有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网友A:
只要你的电路设计的合理,可以用接触器控制电炉丝,我们厂的热风机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B:
热裁断的机器?可以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吗?裁断什么?

网友C:
一般不行,电位器功率不够,一般用自藕变压器或直流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