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请教,关于视频图像拼接问题

楼主(2006-03-05):
小弟系菜鸟一只,现请教将两个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拼接到一起如何实现,即类似于把两个相邻摄像头的画面拼接成一幅更大角度的画面,要采集的同时作出处理。多谢指教

网友A:
这方面的高手比较少,我都有好多的问题要请教

网友B:
http://mvonline.com.cn/bbs/

网友C:
两个摄像头有无同步信号输入端口或线可供外部同步信号连接啊?若有就好解决了。两个摄像头同时接一个同步信号就可实现同一时刻两个画面采样,后期处理就得交由软件了。

网友D:
用软件做吗?如果太复杂就买成熟的图像检测单元好了.记得松下有一款可以一个控制器两个镜头的.

网友E(2008-03-31):
楼主的目的如果就是拼接的话,软件就可以搞定,而且比较实际。
当然同步是一个方式,用硬件来解决。
一个控制器控制多个摄像头的产品不少,redlake有很多这样的产品,但是成本增加不是一点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