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MCGS做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6-03-05):
我想请各位高手帮我提一些关于用MCGS组态软件开发温度控制系统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自己可以编写

网友B:
1、简单的温度控制,比如楼宇、机房温度监测,用mcgs通用版配合工控机+海岸的传感器。这样的工程成功应用的挺多的。
2、可以通过通用版、嵌入版&屏、温控仪表(2604等)进行pid控制的温控系统,我们给工业制造的厂商(比如工业炉行业)实施了很多了。
3、当然,对于非常慢的温度控制(比如工业烘陪炉),客户自己使用工控机/屏+板卡/模块,通过mcgs的软pid控制,也实现过。

如果需要进一步讨论,请到bbs.hmitech.com!

网友C:
关于开发温度控制系统的方案。温度控制:下位机一般是采用智能仪表来控制,智能仪表用RS485总线型通讯,上位机用组态软件来监控温度曲线,制作报表,数据查询功能。
个生产智能仪表的厂家都有开发出的专用软件。
厦门宇电AI仪表就开发出AIDCS专用软件,在公司的网站上有演示版下载,AIDCS V8.00软件。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D:
不知道你具体要求怎样?我以前做过,可以给我发邮件85551718@163.com,或13826084200,张生

网友E(2006-04-22):
你不会是想用MCGS内置的软件来实现调节吧,万一死机,控制就完蛋了,最好是用调节仪+通讯方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