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直流极性反接的技术是利用全桥吗?

楼主(2006-03-05):
现在很多使用直流电的电器譬如传感器都使用了防直流极性反接的技术,谁知道怎么做的请告诉一下。草草分析一下,利用全桥似乎可以。

网友A:
不用全桥就可以了。在正极接一个正向的二极管,在负极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就可以了。不过你的供电电压要提高一点点

网友B:
基本上是全桥,简单点在正极接一个正向的二极管。

网友C:
直流一般串一个二极管。交流全桥整流后再串一个二极管。大部分小产品都这样.

网友D:
我碰到地是全桥.

网友E:
交流不存在极性反接的问题,防极性反接当然是直流。
如果只防极性反接在供电回路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由于整个回路是串联关系,在正极在负极接无所谓。这样极性接反时电路不能工作,但也不会损坏,起到保护作用。
采用全桥不但可以防极性反接,还可以实现极性正负通用,即不要求极性。设计得好的电路可以实现交直流两用,要点是注意交流电源的峰值滤波后的电压与直流供电电压的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的回复太圆满了。

网友F:
周公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