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F022求助

楼主(2006-03-05):
一台西门子440,220KW机模块炸,更换了驱动板和模块,上电报F022,驱动板和是通过光纤连接,找不到检测 元件,求助!

网友A:
你那机器可以复位吗?驱动板是全新的吗?模块坏了几组?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有西门子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