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如何实现密码功能(即输入工程密码时,不显示输入文字,而显示**,)

楼主(2006-03-05):
我做了个项目,其中在实现退出工程的时候一直很困惑——我设置了个按纽“退出”,然后定义了一个模拟量输入(假设在数据词典中是a1),并在数据改变语言中写入了语言(假设密码是123456,if(a1==123456) exit(0)),可是问题来了,点击退出按钮时候,然后弹出模拟量输入框,然而从键盘输入的密码都显示出来了,我想能不能做成输入密码的时候显示为“****”,这种口令模式?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义用户的等级来限制退出啊

网友B:
那要看你用什么软件做了

网友C:
可以单独定义此按钮的权限.

网友D(2006-04-06):
肯定要使用用户的等级来限制退出,该用户密码设成123456不就得了,你那方法不成立。

网友E:
可以用logon() 函数啊!获得相应的等级后能可以退出啊。
你也可以让其背景颜色和输入字体的颜色一样,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

网友F(2006-08-21):
版主是不是想把用户登陆的画面给省了??

网友G:
如果是用WINCC,很容易。

网友H:
使用紫金桥软件,可以使用登陆对话框来实现
紫金桥软件的文本框支持密码功能,也就是输入的东西以"******"显示!

网友F:
组太王的密码输入也是那样的啊,有现成的不用,自己编一个,时间多啊?

网友I:
MCGS的登陆对话框也会容易实现这一功能啊!

网友J:
下面引用由jjq在 2006-3-6 14:03:00 发表的内容:
你可以通过定义用户的等级来限制退出啊
-----------------------------------------------------------
没错,就这样办。例如我的工程,规定只有管理员级用户(优先级>900)才能退出,这样实现:
建一个退出按钮,
方法1)设定按钮的优先级为901,按钮脚本为Exit( 0 )即可
方法2) 设定按钮的优先级为缺省的0,但脚本为
if ($访问权限>900)
Exit(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