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06-03-05):
  ABB DCS500 有时出现RUN1、RUN2、RUN3指令都解除后,RUNNING信号仍为1,接着使READYRUN信号为0,但RUNNING信号仍为1,系统工作在最大电流值状态无法解除,切闸后重合正常。为防止频繁起停,RUN信号由1变0后延时3秒后才能再次为1。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相应对策?为什么RUN=0,RUNNING=1?
  谢谢!

网友A:
你是新买得DCS500吧,新版本就是这样得,而且我认为你用得肯定是电压反馈

网友A:
如果是电压反馈,改最小速度,如果是其他反馈,改FLYING START。

楼主:
看软件手册,确实有道理。

网友B:
我觉得是停车方式不对有必要改一下,力矩控制时积分停车会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现场搞了一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ABB在现在的DCS500的软件升级的结果。版本不一样,调试的方法的,使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