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 5000系列的变频器为何调不到O HZ

楼主(2006-03-05):
DANFOSS 5000系列的变频器为什么预备状态(电位器已回调)显示屏上还有1HZ左右,负载电机还在转且把电位器换过好几个批次,都是如此

网友A:
  你把变频器到电位器的线换大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2006-04-20):
调整输入电压的最小值。

网友C:
你是哪一个系列的?你把说明书再好好读读吧,实在不行再打电话来咨询。021-65618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