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屏蔽钢带能做接地吗?

楼主(2006-03-05):
实际工作中看到好多电缆屏蔽钢带(3+1)做接地可以吗?

网友A:
高压电缆是一定要接地的,控制电缆要看所用的场合,低压电缆好象一般很少接地吧

网友B:
可以接地,但一般不能取代接地线.

网友C:
低压电缆没见过接地的!

网友D:
高压电缆是一定要接地的,但不能取代接地线.

网友E:
建议用点焊机对钢带与接地装置进行可靠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