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270触摸屏与上位机通讯电缆

楼主(2006-03-05):
各位,我买了一套西门子TP270触摸屏、S7-200 CPU226现有触摸屏-PLC的电缆和上位机-S7-200的电缆,但缺上位机-触摸屏的电缆,请问可以用上位机-S7-200的电缆代用吗?如果可以使用的话,怎样连接?谢谢!xuxiaojun@shen-hua.com.cn

网友A:
自己做一条就可以了。就是个485通讯。3接3 8接8 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B:
直接用RS232或485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