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 K300S plc与远程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06-03-05):
我最近做一个工程,第一次使用lg的plc,使用的是k300s做主站,通过G4L-DUEA 和远程输入输出模块相连(GDL-D24A,GDL-TR4A,用KGL-WIN编程软件在LINK1 配置好站号和地址后出现以下问题:DUEA上ms灯绿闪,ns灯红闪,远程输入模块上ms,ns灯绿常亮,远程输出模块上ms绿常亮,ns灯红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虾给帮忙解决以下,另,系统配置好后,在K300S内还用编程读取远程站的数据吗?用什么指令读取?不胜感谢!

网友A:
对不起!!这个我也不清楚了!!!最好和LS办事处当地办事处技术部联络吧!!实在不行,找LS的上海技术中心!021-52377185 权先生.

网友B:
根据产品的版本不同,有2中方法:
1,把DUEA和远程I/O的模块的地址站点设定好,模块上有DIP拨码开关都为OFF,这时的拨特率是125K,在连线方面:有2根信号线,2根电源线,1根屏蔽线。以上是硬件的设置,
   在软件中的设置就是通过参数设置DUEA的站点 槽号等,在数据交换的窗口设置为:站点  远程输出/本地输出  数据交换的区域  大小  通讯的方式(POLL COS等)
2,通过LS的一个专用软件把DEVICENET的结构接线图画出来,下载到PLC的CPU中,这需要元件的EDS文件。此软件的设置和PROFIBUS的设置类似,简单介绍

网友C:
G4L-DUEA是LG K300S的DeviceNet通讯模块,使用时需要专门的软件Sycon来进行配置  然后在KGL-WIN中做相应的设置.

有需要请联系我021-52379977*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