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06-03-05):
   小弟在做一个注塑机的控制系统,用的是LG的iG5-4的变频器,电机功率是2.2KW,电机高速时2000转每分钟,工作台大概100KG,制动时候3秒左右,需不需要外加制动电阻呀,
如果要,大概要多少呢,是不是直接在变频器的制动端串联一个电阻就行了还是要买其他什么东西呢
谢谢!

网友A:
要加电阻的话,400W/200欧就可以了。
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