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opclink的使用HELP!!!
!!

楼主(2006-03-05):
INTOUCH通过OPCLINK与SIEMENS PLC连.NET6.2已设置好通过OPC SCOUR检测(OPC SCOUR能检测到PLC数据),但OPCLINK不能连上(显示bad,err点数==Item点数).请求大侠详细指点,不胜感激!!!!INTOUCH中的标记名是怎样和PLC中的点(比如I/O点)一一对应的(项目名已经加了前缀)??是否还需要其他软件??(SIMATIC NET 需要用到哪几个分程序???我只用了OPC SCOUR和右下角的图标) 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A:
需要用到softnet
并在opcscot上配置所需要取的点。
在intouch 上安装opclink

!!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