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算后的数据不对

楼主(2006-03-05):
各位大虾 小弟有事请教,我用D486放数据,把它乘1000后放到D275 276中,然后用D500中的数据减D275 276中的数据,减的数据总是小于实际的数据,不晓得该怎办,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写出你的程序来.

网友B:
如果是无符号整数格式存储,应该不会有这类情况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出在32767上面。

笨!

网友:
查一下,
你是否用了32的指令?

楼主:
我写一下我的程序,供大家参考  LD M8000 DMUL D486 K1000 D285 DSUB D285D244 D275  LD Y0 DMOV D258 D240 DADDP D244 D240 D244  LD M8000 DDIV D275 1000 D552    其中D486的单位是米  D258的单位是毫米

笨!

网友:
你上面的程序有误呀.
LD M8000 DMUL D486 K1000 D285
D285应该是D258,才对呀.

楼主:
d486的数据是触摸屏设定的,长度度为米啊,

楼主:
D486放的是总的长度,如4000米,D258中是每次的长度,单位为毫米,每Y0接通一下,把D258的数据累加一次,然后用D486的数据减去累加值,总的思路是这样的。

网友C:
羡鱼结网
  不知道是你打字的时候打错了,还是你真的是程序写错了,昨晚将你的程序输进了软件,但是转化成的梯形图并不是如你所描述。
  能否将你的程序传过来,然后还有你的控制要求,丝距,等,最好是加上注释。
  我的邮箱,我每两个小时收一次邮件
      auto-plc@163.com

笨!

网友:
D285应该是D258,才对呀.

是你的程序中的D285,不是D486
你按我的话仔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