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检测

楼主(2006-03-05):
 各位老大,检测电流的有无(220V 50HZ,0.5A)用啥器件?帮帮忙

网友A:
用钳型电流表

网友B:
参考电热毯指示灯

网友C:
用数字钳型表一夹就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想找检测电流有无的元件。 电流大小我不管,最好这个元件能输出一个开关量。

                                 谢谢各位

网友D(2006-04-20):
开关量输出的传感器可以做到的啊
我公司有电话025-52773843
南京茶花港联

网友E:
不错,用霍尔传感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