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关于双速交流电机的怪问题

楼主(2006-03-05):
我们单位一台双速交流电机,运行当中电机保护器报断相,可电机运行良好,声音也无异常,用钳型表测量三相平衡,而有一相有时无电流,偶尔会有,其它两相50多安,该电机是△/YY,其功率为9/15KW,小弟孤陋寡闻,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电子式保护器吧

网友B:
每千瓦2安,50安绝对过流,仔细检查缺相问题.电源和电机绕组.

网友C:
是的,有问题.就是缺相问题,检查各连接点.

网友D:
双速电机一般会有个万能转换开关,查一下各个触头.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们的双速电机是采用:双向晶闸管抽屉控制正反转,再用三个接触器控制△和双星形,我们用的是电子式保护器,若是缺相的话,用钳形表卡三相的电流怎么又为零呢,我们检查也没有发现接线有松动的地方,你说的过流的确也存在,保护器有时报过流故障,与断相并存

网友C:
YY/△双速交流电机应该是恒功率调速.一般应用在机床上.怎么会是9/15KW
YY/Y双速交流电机是恒转矩调速,一般用在其重设备上.
双向晶闸管抽屉控制正反转,?请仔细说一下.

楼主:
我们单位是一家轧钢企业,该电机是用在轧机上,调节轧机轧辊的压下量的,当在轧钢的过程当中用三角形,进行慢速调节,而在没轧钢时,要换辊,需要用到双星形,进行快速调节,即一个时微调,另一个时粗调,双向晶闸管可以双向导通,通过控制门极电压改变相序而实现正反转,即为可逆开关交流电路。

网友E:
还是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6 13:07:00
若是缺相的话,用钳形表卡三相的电流怎么又为零呢,我们检查也没有发现接线有松动的地方,你说的过流的确也存在,保护器有时报过流故障,与断相并存
缺相的时候卡三相电流确实也是零。有可能是双向晶闸管故障,建议量一下电压。

楼主:
民工:你好
你说的是双向晶闸管本身有故障,我们也怀疑过,最近换了另一个厂家的硅,以前只有一根脉冲线,现在是两根,其中多了一根接到阴极,你说的是量抽屉出线的三相电压吗?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抽屉出了问题,双向晶闸管的触发回路的电阻存在虚焊,导致双向晶闸管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