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你到底怎么样?

楼主(2006-03-05):
   上周五,我在上海吴中路上一家商务大厦做变频节能改造,中央空调燃气机组,冷媒水泵30KW,我通过温差控制调节变频器频率,从而调节中央空调燃气机组冷媒水系统流量,在温差较小时频率30HZ左右,电机输入电流只有9A左右;通常频率39HZ左右,电机输入电流只有18~20A左右,节能非常明显.
   为了计量节电量,我们在输入R S T 的S相串了一 75/5 的互感器(75/5 的互感器为一次穿心),用单相电度表计量,按单相电度表说明,电度表的短接片脱开,电度表1和3接互感器的输出,电度表的2和4(或5)分别接S相和N
    通电运行后电度表转盘开始正转.我量了一下,电度表1和3有1~2A的互感器输入电流,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可我回到无锡,第二天对方来电说变频运行正常,就是电度表数字没动.我派办事处的人换了电度表,又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对方来电说电度表数字还没动,而且电度表的转盘也不转.
   电度表和互感器的接线肯定没错,我装了不下上百个了,可电度表已换过一个了,互感器应该没问题,因为有二次输入电流,那么电表,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潇洒走一回?

楼主:
各位大虾,电表数字不动,没人给支支招,明天我到上海去要解决问题.

楼主:
今天我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上海回来,电表数字不动的问题已解决,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原来电表因为是临时测量用的,安装时图省事就平放在地上,电表竖起就好了.

网友A:
哦,原来如此,偷电还不错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情,不过表上面有安装的符号

网友C:
打破脑袋我也想不到......

网友D:
我也挺奇怪!!!
我遇到一个事情,在前期我公司给客户提供了一批变频器和控制柜,现场使用后发现电流表一个都不工作,接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一开始以为是东西坏了,正要统计坏了多少,才发现这个厂里该车间一个电流表也不工作!!!到总分电柜去看,该车间的分电箱电流表一个都没工作,线路检查了没有问题,到现在我都没想出来是什么原因!!!
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