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长期低频运行

楼主(2006-03-05):
如题:变频器长期运行在15Hz,带动电机,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吃得消,如果是变频电机是没有问题

网友B:
没必要,干吗不加减速波箱

网友C:
变频器工作在15HZ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变频器带动的电动机能否正常 运行呢?普通电动机可能不可以在如此低的频率下运行的。仅供参考。

网友D:
可以用的,我们用在纺织梳毛机的毛斗上调速,都是在10-30的频率之间使用,用的是平台的马达。
大功率可能会有问题吧?楼主你的呢?

网友E:
可以考虑一种新型的有电压调节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我的想法与新三毛正相反,变频器可以,电机可以么?

网友F:
变频器是没问题的,但不知你的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G:
变频器没问题.关键看你的电机散热是否够!不行的话在电机后面加个风扇强排!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否吃得消,如果是变频电机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