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线生产中如何判断是否断芯(铝单线)

楼主(2006-03-05):
我这里是生产架空导线,在叉绞机上老是有周转盘上的铝单线断线的现像,不知道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我相用检测周转的转动,但没有合适的仪器, 编码器好像太贵,只要能检测这个盘子是否转动就可以, 转速好慢,

网友A:
你说的东西不知道和我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如果是检测转动的话。编码器也不贵,但是没必要。不过你说的这个可以用电位器试下,但是要用多圈的。

网友B:
不懂你说的铝单线断线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引起的!说清楚,也许会有点想法…

网友C:
方法1:在电线的必经之处加一支撑面,上安一行程开关,压着电线,线断了行程开关就通了,就报警了,你也就知道的。 方法2:加对射光纤传感。 方法3:如果放卷和收卷不同时接地,可以直接检测放卷和收卷间电线的导电性就可以了。不过事实上这不太现实。 所以:最佳方案就是“方法1”了,我这主意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