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有区别吗?

楼主(2006-03-05):
零线和地线有区别吗?

网友A:
简单回答,当然有区别了。单相电路中,没有N线电器无法工作,如果电器的外壳没有金属部分,可以不接地线。

网友B:
我觉得要看供电系统,三相五线制PEN就没有区别,保护接零系统没有地线,保护接地系统零地就要分开.

网友C:
请教,能不能把"保护接零系统没有地线,保护接地系统零地就要分开"解释清楚一点?先行谢过.

网友D(2006-11-11):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跟"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使用时,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上它们都是0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飘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的,甚至损坏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摘抄的,仅供参考,不过在实践中发现N 和PE还是分开的好,尤其进行精密仪器测试,一定要注意,前段时间看一个老外在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因为没有接地,接成零线了,所以把板卡都弄坏了!!

网友E:
好东西,我公司的工程师在现场从来不这么辨证的去做,到头来,是我自己前往处理.

网友F:
同意一介土豆

网友G:
三相五线制中,如果火A.B.C三条的相间电流不平衡时,构成泻放电通路,都是走零线的吧
所以我觉得零线对系统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喜欢TN-S系统,零与地不相连.安全可靠,哈哈

网友G:
到现场先检查接地系统,我就是看零和地线!

网友H(2008-12-17):
又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大家了。

网友I:
零线是由变压器中心点引出的,地线就无需解说了。只是许多变压器低压则中心点是接地的,而让许多人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了。

网友J:
好帖子,学习了,我们公司的那个电工整天说地线和零线一样,让他接地都不接,最后有一次漏电了,查了好长时间才查出来,后来接上地线后就没事了,现在学乖了,每台机器都接地线。呵呵,实践就是能说明一切,实践胜于雄辩!

网友K:
专业的电工就知道啊,以前的老电工就是分不清的,现在的电工都能分清了。

网友L:
我们厂今年四月扩大规模,一次买了二十四台冲压设备,我们全都放五线的,安全可靠

网友M:
配电系统分为三个系统五种方式,IT系统、TT系统、TN系统,

TN有三种方式即TN-S  TN-C  TN-S-C

网友N:
我们公司不晓得是用的三相五线制还是用的三相四线制,你说用的三相五线制吧放是放了五条线,但是好多的用电器都没有接地,另外我看好像地线根本就不是从变压器中线点接地引出来的,而是从我们宿舍楼下的自来水管接的地线,这合理吗?你说是三相四线制吧但是又牵了五根线。但是电器好多的就没有接PE线,还有PE线不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引出来的,这样安全吗,一个厂里面有几个电工,有的说接也可以,有的说不接也行,呵呵!我是搞不明白了,要是有不会接电的给PE线当N线了不晓得会怎么样?

网友O: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搞懂呢

网友P(2009-03-29):
零线和地线肯定有区别,吧设备的外壳接地叫接地,把设备的外壳接电源的零线叫保护接零。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分3类,1.>TT   2>TN  3>IT.     TN系统是用得最广泛的1种。TN又分TN-C   TN-S   TN-C-S.  如果用3相5线在接设备时,设备是用漏电开关作保护的,你把零线和地线接错,那么漏电开关就爱容易跳闸。

网友Q:
是的.同意21楼的

如果零,地互通的话,当电流达到一定数值那么漏电开头就跳.

我跟学校的电工说,叫他们全新拉过地线网,他们就是不听,我只好切断地线,结果一切正常.

网友R:
零线和地线有区别吗?-----难道没区别?还有这样想的电工!真服了楼主!

网友S(2009-05-29):
是啊,有时是搞不懂,我遇到四线制一开始在我接手之前的电工采用单独砸的接地,用的空开经常遇到漏电不跳闸。我接手后大部分换了漏保。有一小部分仍采用空开(负载是千瓦以上的电动机,采用30豪安的漏保跳闸)。有一次电机线破皮空开没跳。没办法采用了保护接地并与原接地线相连(重复接地)。才解决了问题。不知行不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要看供电系统,三相五线制PEN就没有区别,保护接零系统没有地线,保护接地系统零地就要分开.

网友U:
请教大侠  我单位设计说采用tecs系统 ,但是再查 零线  地线 都有电压并且零线拿试电笔测相线一样亮。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