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A960与A970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03-05):
各位大侠:这两款触摸屏区别在哪里,请多指教

网友A:
A960GOT是9寸,单色的产品。
A970GOT是10寸,彩色的产品。

网友B(2006-09-05):
我今天才刚刚对这两种类型的触摸屏做了一下比较,除了楼上的朋友说的区别之外,他们和PLC的通讯接口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也顺便请教大家一下,如果只是将这两块板的通讯板(带有通讯插口的那块)更换一下,不知是否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