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llywell TPS

楼主(2006-03-05):
硬盘同步操作和IOP掉电,NIM掉点一后恢复的操作

网友A:
雷王好啊,有几天没上网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搞清楚没有,我略知一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硬盘同步,再命令处理器画面中,点HELP可以调出各种命令,这个命令为:SYNCH PN:NN。IOP掉电后,先RESTORE,然后START即可,有些还需要对每个点进行激活,这样看你的CHECKPOINT文件是在什么时候做的了。NIM掉电后直接从HM中装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