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760触摸屏内的界面程序能下载吗?

楼主(2006-03-05):
大侠:PWS3760触摸屏内的界面文件能下载吗?请指教!

网友A:
下载了也不能修改。你想怎么用/

楼主:
我想 下载到别的 触摸屏里

网友B:
PWS3760触摸屏有KEY吗,怎么解...

网友A:
可以下载到别的触摸屏的。

网友C:
可以通过对拷线把程序拷贝到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屏中

网友D(2008-04-25):
可否将PWS3760的组态程序下载?如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