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485只能是一主多从吗?

楼主(2006-03-05):
看好多文章都讲485用一主多从的方法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分主从啊
我在做一个系统,用485,数据包不大,就两三个字节
我想可不可以用每个节点都接受
通过接受信息中的地址信息判断是否保留该信息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不可以,必须由主机逐个发送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肯定要分主從的,通常一主多從最為簡單,因為485沒有碰撞檢測機制,所以如果兩個站一起傳數據,數據就會在總線上碰撞,發生錯誤,但發送方卻不知道已經發生錯誤了,所以,一般情況下,只有一個主站在總線上發送數據,其它的從站,都會收到數據,但只有地址相符的一台從站會回送數據,主站在收到從站回復後,再繼續發數據給下一台,這就是輪詢。
485也可以做成多主系統,最典型的就是PROFIBUS,PROFIBUS的底層就是標准的RS485總線,但上層使用了令牌環,因此,可以實現多主系統。
原理都一樣,只是實現起來復雜一些。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清楚,485总线上只能一个站进行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