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可以不分主从吗

楼主(2006-03-05):
看好多文章都讲485用一主多从的方法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分主从啊
我在做一个系统,用485,数据包不大,就两三个字节
我想可不可以用每个节点都接受
通过接受信息中的地址信息判断是否保留该信息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您好,485网络是一种广播式的网络,也就是说,任意一点发数据,网络上所有的点都可以收得到。那么为了避免任意一点同时发数据,出现了一主多从的通讯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主站发数据,从站通过接收数据,从而判断自己是否应达。
您的想法可以在485网络中实现。

楼主:
多谢了
那一主多从中的主可以换吗?
就是说发完信息后就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别的节点

网友A:
那完全是一种软件方面的工作了。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自己编软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