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ABB变频器的技术支持(使用及维修)

楼主(2006-03-05):
各位如有关于ABB变频器的问题,包括使用,维修等,均可以加入以下MSN:konghongliang@hotmail.com进行讨论,希望能够互相帮助和提高

网友A:
请问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用的是ABB500 电流互感器,其中有一个用数字表电阻档测不通,用二极管测电压在0.64V另二个用电阻档测在1。5M,用二极管档测在0.58V,用指针表测,正相电阻一样,反向电阻比曙二个大一点,不知这个互感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B:
互感器是好的。我的msn  wusae@msn.com,  QQ 317380825

网友B:
互感器是好的。我的msn  wusae@msn.com  QQ 317380825

网友C(2009-03-11):
你好。我们用ABB变频器acs800模块,供电电源的控制程序时7.x版本,在调试时,其21.01设为NO状态,但激活电压设为1073V。23.01的参数设为975V。从其说明的原理看,975V是整流部分升压用,1073部分是逆变的拐点,但不明白,21.01在no状态,说它封锁整流时的IGBT吧,整流时如何保证975V的电压。说他封锁逆变时的触发,他又如何保证正常的逆变,况且厂家给我们定的中间母线限制电压才1050V(PLC上的设定),经常给我们造成电压过高跳闸。多此询问,要求我们直接查询ABB的支持。万望指导,已解不明之处。多谢

网友C:
忘了留下通讯方式:bjz77215@126.com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 就是ABB变频器运行已经达到最高的频率,有信号给PLC吗?

网友D:
我的QQ是670906819   谢谢

网友E:
我使用了一台acs800的装置,我想通过DP读取DI1到DI6的状态,我设置了9203等于117,读不到数,但把9203设置成102,就可以读到速度,要读DI1到DI6还要设置那些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