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安川servo 控制的直线电机抖动

楼主(2006-03-06):
本公司生产TFT-LCD TAB 假压(vision systm 补正)电机会出现位置跑动现象,不是一直发生,已经对安川serso 的参数,P100 P102 P401 都进行的修改,但有时还是发生,Q25Hcpu QD75D4控制4轴,直线电机的reader sensor 也进行了擦拭,还有发生,是不是直线电机的reader 尺有问题呢,电机的ENCODE cabled driver也更换, 都无效果,请指教.

网友A:
该现象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建议单独用一根2芯的屏蔽线接系统到伺服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出,并且要求屏蔽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