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脉冲输出指令控制晶闸管

楼主(2006-03-06):
[主题] 如何用三菱plc脉冲输出指令控制晶闸管以实现对焊机的控制(有同步信号输入)??(要考虑脉冲数;导通角;)
有位仁兄回复不能(谢谢),还请更多同仁指点!!
在线等!!

网友A(2006-04-21):
]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三菱plc梯形图指令说明以及购买地址,非常的感谢了!!!!!我的邮箱是liulei_8866@sina.com

网友B:
PLC输出的脉冲是方波而非尖脉冲,所以不能用来控制可控硅。

网友C:
谁说方波不能控制可控硅,我问你数字电路输出是方波还是尖脉冲?不能控制的原因是PLC的输出的脉冲没有达到同步触发,而不是脉冲问题知道没?

网友B:
我的意思没表达清楚,方波当然能触发可控硅,我指的是PLC用于控制焊机不适合,因为直流焊机可能是六相整流,自然换流点间隔时间短,PLC输出的脉冲频率虽可达20-100kH,但如果脉宽设置不当,而方波的顶部较宽,就有可能在过零点时不能关断,而且脉冲列难以移动,不能实现控制。数字电路在这方面的典型运用是以KJ009形成锯齿波,再以KJ041形成窄脉冲。

网友D: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E(2010-07-26):
晶闸管驱动什么?这个有点关系。

网友F:
感觉还是买一个专用的焊机主板,

网友G:
成本,成本。PLC不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