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4V﹑100MA能驅動什么樣的繼電器

楼主(2006-03-06):
請問大家﹕
我現在有一台設備﹐在動作時輸出一個24V電壓的信號﹐我現在用這輸出電壓控制一個24V 的
繼電器﹐但輸出信號的輸出電流只有100MA,驅動不了這個24V的繼電器。請用什么樣的繼電器才可以。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或24伏小型继电器

网友B:
菲尼克斯6.2mm厚继电器端子(PLC-RSC-24DC/21)输入约10mA,输出6A。数量较多时可用桥接件以减少接线。

网友C:
可用功率驱动元件做一个驱动电路就可以了,
E-MAIL:83917292@163.COM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嫩手在 2006-3-6 11:20:00 发表的内容:
固态继电器或24伏小型继电器
--------------------------------------------------------------------------------------------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或24伏小型继电器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