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工频额定电压

楼主(2006-03-06):
 在选择电缆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工频额定电压U0/U。那么U0/U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电缆型号为VV-0.6/1KV-3*50+2*25.那0.6KV和1KV分别指的是什么电压呢?

楼主:
各位大侠,请给个回复,等待中。。。。。。。

网友A:
额定工作耐压0.6KV,额定试验电压1KV,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电线电缆国家标准上面有,好象一个是相对地而言,另一个是额定值,看看国家标准就知道啦!

网友C(2006-04-06):
0.6KV相电压
1KV线电压

网友D:
同意 qdkcy的说法

网友E(2009-01-05):
同意4楼的说法,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区别

网友F:
额定工作耐压0.6KV,峰值电压1KV也是额定试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