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接地保护

楼主(2006-03-06):
请问现在的三相五线制的配电电源中性点是否有接地?一般是采用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

网友A:
我国的供电系统中性点都接地,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都常用.

楼主:
我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应该采用保护接零,反之则应该采用保护接地。所以有点晕。

网友B:
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可以采用TN(即你说的保护接零),也可以采用TT(即你所说的保护接地)。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即IT)中,保护形式近似于TT系统,即电气设备外壳单独接地,但又与TT系统不同,它在回路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不切断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