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液体压力电接点温度计的进来

楼主(2006-03-06):
最近接触到液体压力式电接点温度计,不太熟悉,向各位请教!根据已有的资料知道此温度计可输出电接点及PT100远传信号,带有PT100接线盒,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此仪表是否不用另配热电阻就可输出PT100远传信号,还是只有PT100接线盒!请赐教!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问厂家。应该是:压力式电接点温度计,有一个温包带一根很长的毛细管园形玻璃面指针指示刻度。能说清楚一点吗?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