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报警OC1求助

楼主(2006-03-06):
我有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15KW一运行就报警OC1互感器拆下后故障现象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跳OC1多半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C:
和楼上观点一样。我曾经碰到的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D:
OC1是加速过电流报警吧!
检查外部线路,看有没有破线漏电
还有看看机械部位有没有卡死的地方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老师傅说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F:
要是变频器坏了找我
联系电话:0755-28851008
联系人:唐小姐
QQ550205608

网友G:
查下339块子

网友H:
A540启动跳OC1大部分是驱动和检测部分的问题,一般与互感器没关系,原理是通过LM339,LM393比较六组IGBT的通态压降与采样值之间的关系来检测的,问题有时简单有时相当麻烦.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I(2006-06-12):
谢谢回复我在量以下

网友I:
去冬我查过了没有问题可能是339的问题,请问339坏的几率大吗?
我找了一块好的电源板试可以,肯定是电源板坏了,正在查339周边

网友J:
驱动坏了

网友K:
检测没问题吗?339坏的几率不是很大的,不过有时候会坏的,小心为妙,控制板上的驱动坏的几率比较大,你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L:
驱动问题!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M:
从IGBT的触发极,一步一步往前仔细检查,因为每一路是对称的.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直流調速器、觸摸屏、交直流伺服器、PLC、各种进口电路板卡、各种设备专用的操作面板。QQ:385357165

网友I:
已经修好了,是一个5.6k贴片电阻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N:
请问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现在是不是已经停产了,可以用A700完全替代的吗??

网友O:
当然可以了
现在A700的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P(2006-07-26):
 OC1是加速过电流断路!
延长加速时间;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网友P:
  多能 ==珠海的啊??

网友Q:
 黎黎明:你好;

是哪个电阻,我想偷点懒。。谢谢!

网友R(2006-09-05):
oc1,oc2原因好说,正正查起来不容易

网友S(2008-04-30):
我遇到过,后来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T(2011-04-06):
我遇到的跟你们说的都不一样,晕si

网友U:
我这有两台A540    22KW 二手机,没维修过,八成新,低价转让,也可拆配件,董工13902272318

网友V(2011-07-15):
呵呵,价格好吗?发照片看看。

网友W(2011-09-07):
换A3120,可修复。

网友X(2014-07-10):
三菱变频器,二手的机器我可以要,只要板子也可以的,请联系我。

网友X(2014-08-13):
引用 网友U:
我这有两台A540    22KW 二手机,没维修过,...

机器还在不?请QQ联系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