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如何监测高压电缆的绝缘?

楼主(2006-03-06):
请教一下,日常如何监测高压电缆的绝缘状况?以尽量避免击穿的事故。谢谢!交联电缆。

网友A:
做局部放电或耐压实验啊!也可以直接通高压代替耐压实验!

楼主:
我是说日常,运行中,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关注一下.

网友C:
一般用高电压等级的摇表测.做耐压实验是有专门人员作的,一般人没有资格.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是没什么好办法了,只能寄希望与电缆的质量了。
前段时间,可能因为天气潮湿多雨加上腐蚀性环境,我厂一根10KV电缆击穿短路,搞了大半个班才解决。所以希望能有好的方法来预防。
摇测电缆,我们是用2500的摇表。

网友D:
定期预防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