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VB或VC读485串口数据?

楼主(2006-03-06):
我想用一个VB或VC应运程序读串口485的数据,可我VBVC都不行,哪位师傅看在党国的份上帮小弟一把?

网友A:
确认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位与485是不是一致,先用串口调试试一下把,先别着急编程。

楼主:
谢谢!9600KBPs,奇校验,1位停止位,有现成,嘻嘻...谢谢!

网友B:
還需要一個RS232/RS485轉換模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