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功率传动可行性

楼主(2006-03-06):
  低压变频器一般采用二电平电路,谐波分量较大,需作如下改进:
  1:增设输入隔离变压器:采用三卷变频器,目的是利用2个次级绕组300的相位差,向二组串联的二极管整流桥供电,形成12脉冲整流器;二是提供足够的阻抗与变频器电缆寄生电容组成LC滤波器.
  2:改变整流器结构:将原1个6脉冲二极管整流桥改为二组互差30度相角供电的脉冲整流桥串联,构成12脉冲整流器,使5次,7次谐波得以完全消除,使输入侧电流总谐波畸变率小于等于8%.
  3:增设直流母排共模电抗器:常规逆变器是一个共模电压源,由输入变压器和输入侧电缆分布电容组成的滤波器,通过吸收逆变器开关元件产生的谐波电流来减少共模电压,为增强吸收效果,需加大共模回路电抗(零序电抗),共模电抗器(带铁芯)其中两卷分别串入正\负极电路,第三卷经电阻短路,有效地将一组电阻和电抗并联电路串入共模电压源,使瞬间扰动和尖峰被抑制在安全范围内.

楼主:
接上面:
 4:增设输出端LC滤波器:它由三相滤波电感LF和三相滤波电容CF组成,CF为Y接法,中性点与机壳(地)相连,目的之一:对逆变器产生的共模电压分量滤除,减小电机端子的共模电压,;之二:滤除逆变器PWM调制产生的谐波分量.
 5:变频调制技术:二电平采用PWM调制来调节输出 电压和频率.主控制器采用电压\频率恒定控制方法,脉冲发生器介于主控制器与主电路之间,提供逆变器电路各功率器件的开\关脉冲,经脉冲分配器触发各功率器件.脉冲发生器是控制输出电压谐波含量和谐波波形的重要环节,改变脉冲发生器输出脉冲的相位角,就可能改变输出电压的写拨含量和波形.

楼主:
同志们:看过之后不管鄙人写得如何,发表一下意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