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3-06):
我的插线板打开开关按扭是是正常的,当关了后,用电笔测,两孔都带电

网友A:
拆了看看!如过开关是好的!那你得看下电笔喽电笔坏了可是安全问题喽

楼主:
那个插板我还在用,电比没有问题。不过没有量电压有多少?

网友B:
开关没有过火线,而且有电源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