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柜起火:补偿变压器和调压变压器同时烧..~

楼主(2006-03-06):
今天凌晨,我公司一车间跳电,检查发现车间变压器一次侧一相(应该是C相吧)熔断器烧坏,换上后不到半小时,该车间一稳压柜(上海精达电子有限公司:SJW-I320/1A,320KVA)冒烟,经查柜内补偿变压器C相和调压变压器C相烧坏,而且由该柜供电的几条产线都未生产.现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这两起事故有联系吗,应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快沉了,顶一下

网友A:
检查是否有谐波源

楼主:
谢谢回复!
不知道楼上指的谐波源是指在负载侧吗,我的几条由该柜供电的生产线基本都停着啊,而且这也是旧稳压柜,使用有年头了.怀疑负载侧有短路故障,但产线停着,,要么线路,柜内积尘...?

楼主:
对不起,刚了解了一下,起初是市电进工厂变压器前(高压侧)的熔断器因接触不良致接线头烧坏跳闸,后来我公司的供配电电工用铜丝将熔断器与断路器出线烧坏的接线头重新接上.
那么稳压柜内起火与高压侧的打火到底有没有联系呢,为什么稳压柜内补偿变压器和调压变压器都烧而且都是C相呢?

网友B:
在三相电中,C相是否带其他负载.是否有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情况.

楼主:
楼上的观点可以讨论:负载(严重)不平衡会导致这种后果吗?稳压柜容量320KVA,采用补偿变压器和调压变压器稳压,负载性质无限制.

楼主:
没有答案不罢休

楼主:
哎,是不是搞供配电的大虾们都不上网啊....

楼主:
工控网别让我失望啊

网友C:
你的那种情况可能是刚才烧保险就把变压器C相烧坏,我想知道你们的稳压柜是给车间供电吗?应该把变压器和调压稳压器都换掉。

网友C:
请检查一下稳压柜里的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