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F028

楼主(2006-03-06):
我们钻井系统中有两台6SE70变频器。其中一台在上提时,每当负载达到某一个值(没有达到满负荷),报故障F028,但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另一台做此工作时正常,没有出现过这类问题。实在搞不明白,请大家多帮忙!或发信zq4488@tom.com

网友A:
有过电流设定,实在不行调换试试.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电机是否抖动,三相输出是否平衡.很多机器都是三相输出不平衡后电流过大报这个警的.

网友C:
同意上述看法

网友D:
是带载能力下降了。

网友E:
可以来电询问021-6205779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F:
应该是过流
调整一下过流参数

网友G:
西门子6SE70系列工程型变频器及配件www.b2bqiji.cn/20001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