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触摸屏显示问题求救

楼主(2006-03-06):
GOT950 使用在CC-link通讯,我做个监视画面,指示灯软元件地址例如为Y60,PLC监控程序有输出,但是触摸屏画面没有反映,不懂是什么原因,在触摸屏里面要设置哪些参数?紧急求救!!!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CC-LINK地址设置的问题吧,我想应该不是PLC的问题,也不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B:
我想是PLC与触摸屏的那根串行线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我解决了,我那总线的1#站的首地址设为X200,人机设为占了4个地址,人机的指示灯软元件地址例如为Y60,那么PLC的输出位Y260,Y260是人机占的地址,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希望打家能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