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10KV设备降压启动

楼主(2006-03-06):
 先谢谢各位高手的答复!
我厂有台10KV设备采用热变电阻降压启动,在现场启动时,启动柜和闸后延时30多秒运行柜自动和闸,但问题是有时候第一次和闸,运行柜老合不上,往往需要第二次或三次和闸才能成功。夏天比冬天要好一些。
为什么?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些改进。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请问什么是热变电阻?请解释一下.金属材料一般温度低电阻小.

网友B:
虽然我也不懂搂住所说的热变电阻降压为何物,但我才肯定和温度有关,据楼主所讲,夏天比冬天好,肯定是第一遍启动时电阻温度太低,至于怎么解决,还得去查说明书,我有个主意,给该启动装置加加热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