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救--昆腾PLC选型

楼主(2006-03-06):
小弟最近有一个项目,要用到昆腾PLC,由于我是第一次用大型PLC,所以有好多东西不太懂,也没接触过,请各位大哥大姐给予帮助,谢谢大家了!
我的项目要求是这样的,要求PLC冗余,双机热备系统,以太网接口也要冗余。点数为DO64,DI67,AI62。
请大家帮我推荐几中选型方案,谢谢了!小弟经验尚浅!!

楼主:
140CPS11420 QUANTUM 电源,115/230 VAC,可累加,11AMP
140CPU11302 CPU模块 256K, 8K用户逻辑, 10K 寄存器, 1MB和1MB+
140CRP93200 RIO 处理器接口,S908 HEAD,双电缆
140NOE77101 ETHERNET 网络适配器,10/100 BASE T100FX, WEBSITE
140CHS21000 QUANTUM 热备套件
140XBP00600 背板,6 槽
我自己是这么选的,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晕,没人给个意见,郁闷
小弟这个项目很急的,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配置也处理不了的话,那我真得为你能否顺利完成这个项目捏把汗。
可以先好好看看Quantum的相关资料,然后再打施耐德的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1315咨询一下。

网友A:
如果对于性能没有较高要求的话,可以选择施耐德的热备经济包:140CH41010/140CH41020,成本远比各器件单独采购要低很多。

网友B:
全世界跟踪丁喜帖子

网友C:
这些问题以后最好别出!好好查查资料就OK了!

网友D:
你好,刚看到你发的帖子
如果问题还没解决还需要帮助请与我联系
020-87688116-109 曾小姐

网友D:
渴望飞的菜鸟,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AI有不同的模块,注意有ARI和ATI啊,不知道你的AI是指什么.还有提醒一句,NOE是单口的.双网主站上应配两个,从站上配置两个.

网友F:
我公司的网站有价格查询,还有现货我公司
网址,http://www.leland.com.cn/
右上角,又价格查询,包括施耐德低压,变频器,PLC 触摸屏,
我的联系方式13521660492(北京)
sheep343@sohu.com
我争做了一个你的点数差不多的项目,可以联系我。
我公司专业做施耐德产品和工程

网友G(2006-04-06):
一楼哥们的配置可以使用,对于他这种小的系统用11302足够了.I/O模块选DDI35300/DDO35300/ACI04000

网友H:
140CPS11420 QUANTUM 电源,115/230 VAC,可累加,11AMP
140CPU67160 UNITY HSBY CPU 67160 ,热备冗余CPU
140CRP93200 RIO 处理器接口,S908 HEAD,双电缆
140NOE77101 QUANTUM ETHERNET 10/100M 模板
140XBP00600 背板,6 槽
490NOR00003 ETHERNET MTRJ- MTRJ 光纤电缆,3M
MA0186100 HEAD-END 重发器
ASMBII003 预装 站电缆 15 M
MA0329001 远程电缆 F 接头(10个/盒)
兄弟,只配了主站,其它自己作吧!
还有要多多练功啊,作配置是最基本的哟...........

网友I: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J:
CPS 124 20×3
CPU 113 02×2
CHS 210 00×1
NOE 771 00×4
CRP 932 00×2
CRA 932 00×1
DDI 853 00×2
DDO 353 00×3
ACI 040 00×4
6槽底板×2
16槽底版×1
186×2
185×2
还有继电器等等附件了